联想一体机B540显示屏花怎么检测显示平是否损坏

楼主(2016-09-30):
用什么工具求介绍,开机直接花屏,拔下排线屏白感觉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第一帖,感谢

网友:
用通用板来试屏,。。。

网友:
换 了屏线再说

网友:
学习了 我的花瓶 需要试试了

网友:
花屏也分好几种啊   楼主最好上图片看看

网友:
要排除啊先线后驱动板

网友:
用点屏器能试屏吧。

网友:
花屏的症状非常多,最好上张图片。楼主今后如果想有人比较好的回复你问题,最好上图。

网友:
花的问题比较多,发个图

网友:
换屏线,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