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主板烧焦之修复

楼主(2016-09-30):
据同行说,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他当着客户插上电源一瞬间 里面冒出一阵阵白烟,吓坏了。拿来给我看看客户就走了,接手后既然是冒烟了。现在还不能插电,快速打开后小伙伴们度惊呆了,

问题在隔离管处和显卡的上管电容,应该第一现场是主板上的显卡处,短路后电流过大再烧坏第二现场的隔离管,经常修到大短路的问题,隔离管发烫但便不是隔离管坏,而是后级的电路问题。先把烧坏的隔离管跟电容拆掉,看到隔离管处的板层都烧穿了,看来里面肯定也短路了,实测也是短路的,看了看旁边的零件不是很密,就大胆把他割了。
看了图纸也就这三个零件坏  ,坏的零件补上后。再飞几根线。下图

检测后确定无误后通电,待机正常出来   开机能上电,现在还不能马上装机,因为我上次修过一台东芝一样的问题,用了两天后又坏了,想到MOS管原来是啊在主板上,又有同事说是主板来给他散热,现在挖空了,散热受到影响。看来得给他点依靠,焊了下铜片不上锡。后来从散热器上剪上一块。焊上

这样还不能马上装机,还要搞好保护措施

保护好了后顺利开机,来张成果图

到此结束,谢谢你的偷看 哈哈   你们有不同的建议  可以发来大家探讨

网友A:
评论  转发  点赞   我只想说  你这个能用多久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B:
烧这么严重 ,竟然还能搞好 真不错 还好那地下没啥信号线

网友C:
不会返修吧  松哥

网友:
搞一个PCB 板,和MOS管 一起,的,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挖骨疗伤  技术不错

网友:
能修好,客户只要给钱就行。

网友:
厉害。烧这个样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返修吧  松哥

你这么知道

网友:
一定要固定好  万一有震动不就麻烦大了

网友:
我怎么看就都像豆腐渣工程不知道能搞多长,打磨过的主板边子很容易再次出现冒烟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找个旧主板,2个MOS管的剪PCB下来就可以

网友:
这个也太逆天了吧 不过稳当么

网友:
只要有钱收,烦点都要做啊

网友:
找两MOS管用胶水贴在空的地方,然后再来飞线,这样成不

网友:
哈哈 ,,这种搞法 台有趣味 了

网友:
搞桥哦,小伙子。。。 先搞下BIOS 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您是如何得知板层里没有其他线路的 ,我是个初学者,很多都不懂。只有在论坛打扰各位前辈了。

网友:
这样修好 会稳定吗

网友:
不会直接剪板吗,这个不稳定,

网友:
要固定好啊!

网友:
别人移动办公会受影响啊!

网友:
高手厉害,切个板都切得那么美

网友:
你用什么挖的板?

网友:
这样都能修。 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论  转发  点赞   我只想说  你这个能用多久  会不会不稳定

也只有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这么严重 ,竟然还能搞好 真不错 还好那地下没啥信号线

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