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Logo后黑屏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30):
电脑开机显示Logo界面后就进入黑屏状态,但主机还在工作(注:显示屏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黑屏,背光灯是亮的,可以看到一点点光,显示却是一片黑),不知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哪里的故障引起的?谢谢帮助!
黑屏

网友:
写程序试试

网友:
检查显卡 显卡驱动

网友:
黑屏 还是暗屏

网友:
外接试试,看硬盘有没有读动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显完LOGO后遇黑屏了

网友:
我这个是ASUS的S400C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机子也不说清楚

网友:
显卡 BIOS 还有你的是台式还是笔记本 显示器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刷BIOS看看咯 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