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Z完整拆解修复教程

楼主(2016-09-30):
Moto Z完整拆解修复教程

  Moto Z是今年6月份由摩托罗拉推出的一款新手机,Moto Z拥有5.2mm的超薄设计,号称全球最薄的金属智能手机,搭载骁龙820处理器,采用5.46英寸2K屏,内存组合是4GB RAM+64GB ROM,摄像头前置5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电池容量2480mAh。下面我们通过拆机看看这款史上最薄的手机内部构造是怎么样的呢?

Moto Z拆解 图1

  Moto Z完整拆解修复方法/步骤:

  首先我们将Moto Z关机。

Moto Z拆解 图2

Moto Z拆解 图3

  拆机第一步,首先取下SIM卡槽,因为整个机身外部都没有螺丝钉。

Moto Z拆解 图4

Moto Z拆解 图5

  然后再用热风枪对背面板进行加热软化它的粘合剂。其实无需撬开玻璃面板就能将屏幕移除下来,不过这里我们还是照常撬开玻璃面板。

Moto Z拆解 图6

  撬开背部面板最简单的方法是从这个边框的塑料部分开始着手,将金属翘片插入进去,然后来回滑动。

Moto Z拆解 图7

  当撬片插入进去后,再继续加热背部面板,确保粘合剂足够软化,直到非常烫手为止以防破坏了这个部位,玻璃面板脱落就可以将其直接取下。

  注意:一定要加热到非常烫手为止。

Moto Z拆解 图8

Moto Z拆解 图9

Moto Z拆解 图10

  接下来拆卸上面的玻璃面板,同样的方法,加热后将其拆下。

Moto Z拆解 图11

  拆下上下两块玻璃面板后,拆卸机身底部的金色条,此条纯装饰的,没有实际用途。

Moto Z拆解 图12

Moto Z拆解 图13

  接下来拆卸屏幕。屏幕可以直接从机身背部顶出来,但整个屏幕边缘部分都有粘合剂,一定要先加热,然后借助金属撬片,绕玻璃面板的黑色部分进行分割,注意撬片不要触碰到内部的显示屏。

Moto Z拆解 图14

Moto Z拆解 图15

Moto Z拆解 图16

网友:
  慢慢打开面板,注意要重复加热屏幕部位直到非常烫手为止。

Moto Z拆解 图17

  机身底部这个位置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下方有显示屏的线缆,慢慢掀开,屏幕就被分离开来。

Moto Z拆解 图18

Moto Z拆解 图19

  屏幕有一个乐高状的连接处,跟三星和iPhone都差不多,将上面的金属盖拆除,然后就可以将屏幕从主板上拆下来。

Moto Z拆解 图20

Moto Z拆解 图21

Moto Z拆解 图22

  然后拆下里面的小部件,但不要把它们搞混了。

Moto Z拆解 图23

  屏幕玻璃面板正、背面特写。显示屏与玻璃面板是相融合为一体的。

Moto Z拆解 图24

Moto Z拆解 图25

Moto Z拆解 图26

  拆除上面的金属片,撕开胶带,就可以看到被覆盖的电池和主板,将其撕下来放在一边,还可以再用。

Moto Z拆解 图27

Moto Z拆解 图28

  听筒部分有两颗T4型号的固定螺丝,用螺丝刀取下后就可以将听筒拆下来。

Moto Z拆解 图29

Moto Z拆解 图30

  侧键这边有一些塑料部件。

  这个是电源键和音量键与主板的连接处。

Moto Z拆解 图31

  电池连接处在这个塑料部件的底下,把它抽出来即可。

Moto Z拆解 图32

网友:
  拆开电池连接点,然后从底部撬起,将电池取下。注意不要将电池弄弯或刺破了。

Moto Z拆解 图33

Moto Z拆解 图34

Moto Z拆解 图35

  拧下底部的两颗螺丝(整部手机一共有四颗螺丝),取下底部的这个塑料部件。

Moto Z拆解 图36

  可以清楚的看到手机的充电接口部位。掀开金属板盖,下面是处理器和内存部件,注意一定要小心,底下的部件都是不可修复的。

Moto Z拆解 图37

  充电接口是无法替换的,它是贴附在主板上的,除非懂的如何焊接这个微部件,否则就无法更换或修复。

Moto Z 拆解 图38

  拆卸主摄像头。将锁存器翘起,就可以轻松将其取下。

Moto Z 拆解 图39

Moto Z 拆解 图40

  拧下主板上的一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将主板与机身分离,但是由于主板牢牢固定在机身上,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拆卸。

Moto Z 拆解 图41

Moto Z 拆解 图42

  下面我们开始装机。首先安装摄像头。

Moto Z 拆解 图43

  拧上主板上的这颗固定螺丝,装上内存和处理器的保护板、底部充电口的塑料托槽以及上面的两颗螺丝。

Moto Z 拆解 图44

  装上听筒。

Moto Z 拆解 图45

  装上电池以及固定电池连接处的塑料支架。

Moto Z 拆解 图46

  重新连接屏幕。将其连接上,你会听到“咔嚓”一声,然后把屏幕与机身粘合在一起。

Moto Z 拆解 图47

  将背面的两颗玻璃面板装回去,再将SIM卡装上。

Moto Z 拆解 图48

  Moto Z拆装机到此结束!

Moto Z 拆解 图49

网友A:
联想这货 就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货 就是一个坑。。

联想笔记本电脑的质量是不咋地,手机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
看懂了谢谢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