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WE2 LA- 9532P不显

楼主(2016-09-30):
如题,能正常触发,电流开始跑到0.478后掉到0.35不动,有遇到过的没,提个醒

网友:
正在修,现象和你差不多 电流跑到0.5A左右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可以亮机了吧 查所有电压,打下内存波 还有片选波,可以考虑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