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6-09-30):
dell 5537笔记本不触发  刷了bios 触发0.18左右 供电这些的都正常 会不会CPU挂了

网友:
0.18供电就都正常了吗,二级电压也都正常吗,感觉电流有点低吧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cpu供电有的话,不应该这么低电流吧?

网友:
电流有点低,还是不正常吧

网友:
看一下CPU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电路中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完

网友:
Cpu应该没出来吧

网友:
感觉供电有问题, run电压出来完没有?

网友:
有图纸就慢慢查条件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电流怎么这摸低啊

网友(2016-12-14):
没有刷对 。 一般就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