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6-09-30):
一块MSI R9 280X的显卡  没有GPU和显存供电! 接口供电5V正常! 量到有个电感电压有0.3V  不知道是什么电压!  IC芯片是V2DE  也没有PDF   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在核心跟显存供电出来后才会有的,

网友:
看到上面一排金属MOS真够吓人的!

网友:
有人知道吗?  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这个是通过显存供电降压的。显存没电这哪来的电。这种问题先查核心,显存,PLL  对地值,看短路不,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过显存供电降压的。显存没电这哪来的电。这种问题先查核心,显存,PLL  对地值,看短路不 ...

显存电压为0  而这个电压有0.3V !不确定是不是先显存后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电压为0  而这个电压有0.3V !不确定是不是先显存后这个

这卡卖吗 我收

网友:
0.3v 电压确实有点低

网友:
一般修这样现在报价都是多少?

网友:
显卡咋也用铁皮mos管,能用的住?

网友:
先干其他供电,,,修不了折铁壳都好

网友:
我好想有一个显卡也这样,都没修好。。。

网友C:
跑线看跑的到那里  查一下在说

网友:
显卡一般很少修,电路还好。要是焊显卡芯片,高温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0.9

网友:
估计MOS管有坏的,

网友:
这种显卡很难修的,我搞挂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看跑的到那里  查一下在说

现在这种卡的阻值都是0欧  不确定啊!

网友:
0.3肯定是不对的,先修出来

网友:
供电莫名其妙出不来,查查核心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不用修了 修好了也不值钱

网友:
应该是1.8V或者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