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50SWN 白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6-09-30):
故障现象,通电瞬间是白色背景的花屏,最后是纯白屏。

测量屏供电VDD 5V 正常
VCOM 是0V 不正常
VGH是4.6V 这个电压应该是20V左右把
AVDD 4.6V
屏升压芯片 17075E 已经更换了。。
求大神指教下面还要测量什么。 谁有17075E 引脚定义图求发一个来看看。

补充内容 (2016-10-5 15:30):
此屏已经修复,还是17075E的问题 第一个换不行,最近无聊又订购了一个换上搞定。

网友:
修屏的都是大师傅

网友:
电源芯片没有工作 ,,。。

网友A:
太不正常了 VCOM 5V多点的 VGH 有20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不正常了 VCOM 5V多点的 VGH 有20多的

是 啊。。升压芯片17075E已经换过了。 估计是工作条件不满足。。找不到图纸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 啊。。升压芯片17075E已经换过了。 估计是工作条件不满足。。找不到图纸

没图纸 靠瞎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靠瞎摸呀

已经弄好了 还是17075E的问题。。更换第二个芯片好了。

网友:
初学修显示器  希望可以学下!

网友:
人还是无聊好呀

网友:
应该是芯片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测测正压和负压输出对地电阻看看呢

网友:
17075E的问题 第一个换不行?是不是温度太高吹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