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

楼主(2016-09-30):
今天接台联想B540不开机,拆机量电源没电压,换掉OK  是通病,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是不是 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不亮啊

网友(2016-11-01):
不是吧!我这边经常接到的是开机几分钟黑屏的或者不亮机,显卡没供电的

网友:
lz是电源头那条线?

网友:
请问b540开机到logo界面掉电遇到过吗

网友:
通病是什么么

网友:
遇到开机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有时候按开关不通电,多按几下就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