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G装CPU不触发,不装可以

楼主(2016-09-30):
手上一片昂达A880G的主板 ,装上CPU就不触发,不装CPU就可以  这是什么情况啊  有谁遇到过啊

网友:
要装AM3的CPU  估计你装的是AM2的CPU   会不触发的

网友:
我有个主板不装内存,不触发,装上内存能触发,触电与装不装 内存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U

网友:
有一些是要上AM3的U才可以,你看看你的是触发后不能再触发还是完全不行,如果是触发后立马没了,然后不能再触发那就是保护了。

网友:
12v电路 吗?

网友:
换几个CPU试试  不行换大芯片

网友:
有可能桥 或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