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笔记本维修:Y460不上电

楼主(2016-09-30):
Y460二修机器,上家干过HM55版号:KL2忘记拍照了,晕
通电待机正常,触发开关,电流只有几毫安跳变,初步判断PCH待机问题
测量PCH待机条件,VCCRTC/RTCRST#正常,测量到SRTCRST#发现电压偏低

电压只有0.7V,打值500+,电阻电容正常,果断换桥,亮机!

网友:
犀利,高手就是效率高啊

网友:
要是高手能讲解下就更好了

网友A:
信阳出人才呀,固始也有一个版主的吧

网友:
效率高啊,恭喜啦

网友: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么,速度和能力成正比啊

网友B:
真的可以灌水吗? 这个故障真心没必要发帖

网友C: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工夫真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

简单点说,就是桥损坏,导致SRTCRST#电压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阳出人才呀,固始也有一个版主的吧

不好,被发现了,准备跑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可以灌水吗? 这个故障真心没必要发帖

论坛太冷清了,活跃一下气氛。

网友:
和句容版主应该挨着很近

网友:
这么屌。。。。你爸妈知道吗

网友:
这么快就判断PCH坏了。

网友:
这个厉害,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