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技嘉大姐国庆前夕的一次约会

楼主(2016-09-30):
  谨以此贴先给热爱维修的新手朋友们 祝大家国庆嗨皮 该吃吃 该喝喝   身体倍棒  强势撩妹~~~~~~~

领衔主演:GA-Z77P-D3 REV:1.1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  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  关机以后不能触发 但是 若放置几个小时或一个晚上以后 又能触发开机了  反复循环(同行说的)

维修过程 :
           开机------鲁大师压力测试-----------自动关机--------不触发----------终于可以开工了

    拆机 看主板成色不错 干净 清白  目测还是个处

   此款IO为IT8728F 上图

测开机条件: A 开机针:3.3V 正常
                      B 32.768 有压差 正常
                      C 116#  -RSMRST 3.3V 正常
                      D 106#  -PWRBTSW 3.3--0--3.3 正常
                      E  103#   PWRBTSW 3.3--0--3.3 正常
                      F  102#   -SLP S3 3.3--3.3---3.3 无跳变 不正常
                      G  107#  -PSON  4.2--4.2--4.2  无跳变 不正常

查到这里 有点蛋疼 两只都疼   -SLP S3没跳变  难倒是SB问题 于是风枪预热了SB两次  然并卵

好吧  我们暂时认为SB是正常的 给SB一次机会  我们找找IO的问题吧、、、、、

测IO的66#待机3.3V 正常的 当表笔戳到2# AVCC3时  淫荡而熟悉的声音响起来了  有敌情  对地阻值才18   这个电压应该是开机以后才有的 但是阻值也太低了 移除滤波电容BC2以后涛声依旧  找来一块技嘉B75料板  上面刚好是8728F的IO  测试这个脚的对地阻值 280多     应该就是你了 没谁了~~~~~~

风枪吹起来~~~~~~~~~~~~~~~~~~~此处省略一百字。。。。。。。洗刷刷  洗刷刷       吹吹更干爽    然后测2#试对地阻值  260   应该好了   接上电源 顺利开机    反复测试后装机   打开鲁大师  测试一个小时 没有掉电  如下图

虽然同行的机器没钱赚   但是聊胜于无~~~~~~~~

虽然此机器三板斧也能搞定  但是我们要按时序走 修起来安逸~~~~~~~~~~

好吧   不出意外 明天还还要上班  苦逼的我祝你们明天玩的开心  不要怕花钱 带上妹子  宾馆走一圈~~~~~
有分加分  没人捧个人场~~~~~谢谢

网友:
技嘉的高端主板坏的比较少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是刷Bios好的

网友A:
F  102#   -SLP S3 3.3--3.3---3.3 无跳变 不正常   SLP_S3就是高呀

网友B:
你眼部泛黄,肝火过旺,虚症,其根在泡妞过多。下洗除污去垢,再以“火罐”疗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眼部泛黄,肝火过旺,虚症,其根在泡妞过多。下洗除污去垢,再以“火罐”疗治,好了。

好吧  大神良方 我去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F  102#   -SLP S3 3.3--3.3---3.3 无跳变 不正常   SLP_S3就是高呀

你好  我做了测试  这款板子修好以后  插上电源SLP S3 是0v 按开关以后是3.3   应该是 00---3.3----3.3是正确的  没修复之前无跳变 一直3.3

网友C:
你那里同行多少钱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同行多少钱一张?

哎  同行台板只能橙黑黑  不能拒之门外~~~~客户的可以收到棕黑棕以上吧~~·

网友:
我现在都少修主板了,上一份工作什么都弄,主板比较多,现在这份工作一天修四五台笔记本,主板修得越来越来少了,真怕以后都不会修主板了哈

网友:
技嘉的IO和BIOS坏多

网友:
技嘉的8728很容易坏的,修了好多的。

网友D:
所有的台板 包括笔记本   s3  都是触发后变高的  你这个待机时s3就为高了? 那不自动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台板 包括笔记本   s3  都是触发后变高的  你这个待机时s3就为高了? 那不自动上电?

我也很奇怪  但我测到的确是这样的   难倒当时我记录错了 应该不可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奇怪  但我测到的确是这样的   难倒当时我记录错了 应该不可能啊?

你肯定记错了 ec得到s3就上电了  怎么可能没动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记错了 ec得到s3就上电了  怎么可能没动静

主板在不正常关机的情况下,比如直接拔电再插上,S3还 是维持高电平的哦,特别是IO有问题的情况下,南桥返回S3信号后,IO并没有去拉低绿线,这时S3就会一直高电平,除非扣电池放电,重新插上电源,它才会变低

网友:
学习了楼主,至少现在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先记录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以前品牌

网友F:
楼主好幽默,问下楼主,D 106#  -PWRBTSW 3.3--0--3.3 正常    E  103#   PWRBTSW 3.3--0--3.3 正常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
修好收钱是王道

网友:
AVCC3我还以为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G:
问这么多干嘛,把那嘛去掉,就是干,不帅哥干的漂亮,最近有片技嘉P31关机变重启的不知道从那下手中,看到了指导下。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显示器看到一条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幽默,问下楼主,D 106#  -PWRBTSW 3.3--0--3.3 正常    E  103#   PWRBTSW 3.3--0--3.3 正常 是什么 ...

有电压跳变才正常   高-----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这么多干嘛,把那嘛去掉,就是干,不帅哥干的漂亮,最近有片技嘉P31关机变重启的不知道从那下手中,看到 ...

遇说哥国庆快乐  关机变重启   排除电源和开关以后  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刚开始是快乐维修,后面变成苦逼的维修,维修不易,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跳变才正常   高-----低----高

106脚是开关到EC  103脚是EC到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6脚是开关到EC  103脚是EC到南桥吗?

是的 同学  回答正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H(2016-12-21):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记错了 ec得到s3就上电了  怎么可能没动静

谁说EC得到S3就能上电了 ,,我觉得楼主没有测错,,只能说你的基本功不扎实,,见识的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谁说EC得到S3就能上电了 ,,我觉得楼主没有测错,,只能说你的基本功不扎实,,见识的少,,

我当然见识的少啊  哪能跟你比啊 求你忽略我吧  我不想跟你说话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当然见识的少啊  哪能跟你比啊 求你忽略我吧  我不想跟你说话哦

其实我必没有什么其它的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楼主  相信自己的数据,,而不是让你这样一说  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测量的数据不对了,,请不要误导楼主的正确思路,你自己的思路是错误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必没有什么其它的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楼主  相信自己的数据,,而不是让你这样一说  他就开始怀疑自 ...

好吧 误会你了   不好意思

网友:
SLP_S3#信号如果上一次不是正常关机在上电前就是3.3v上电后也是3.3v

网友:
2#是风扇反馈脚呀  99#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