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c 无法连接相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30):
小米4c,故障:打开照相机提示"无法连接相机,请重启照相机"

维修:先刷机试试吧
下载小米官方助手,安装到 电脑,安装过程省略.

打开软件,拿手机连接到电脑.

然后关机,按住开机键和音量减进入fastboot模式,点击软件中的刷机

刷完机故障解决.呵呵.一点小经验.

网友:
刷完机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肯定的解决啦,这个故障比较简单很多情况下是系统问题,刷机就能解决

网友A:
哈哈哈,相机故障经常是摄像头排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相机故障经常是摄像头排线松了。

我这个是系统故障哦

网友B:
我遇到过 都是摄像头松了

网友C:
楼主是对的,优先考虑是软件问题。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D:
这就是排“地雷”,但是没有“地图”就不好搞了、

网友E:
系统导致相机故障可能性很小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都是摄像头松了

这个我也遇到过摄像头松了的,我这个是个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对的,优先考虑是软件问题。先简单后复杂

我解决这个故障一般先是刷一遍机然后再解决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导致相机故障可能性很小把

系统故障可能性小不代表没有,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排“地雷”,但是没有“地图”就不好搞了、

对啊 说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说呢,你要是感觉系统故障几率大一些就先刷机比如无声音之类的

嗯,刷机会不会有风险的存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刷机会不会有风险的存在呢

当然有风险啦,刷不好就刷成砖啦,当然也可以救砖

网友:
这个好简单.....

网友:
嗯,比较简单,也比较另类系统引起的相机故障

网友:
双清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