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8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30):
今天接一台苹果A1286 板号820-2523-B,客户反映进水,拆开一看进了一大片还是粘的,一闻一股奶茶味。接下来一阵洗洗刷刷烤板之后,通电发现绿灯亮不触发。实测待机条件基本正常。然后不放心又测了一遍,无意间发现或非门U5001 1脚SMC_TPAD_RST_L 2.3V,不正常。

追查SMC_TPAD_RST_L,来到与非门U5703。

实测1、3、6、5条件都正常,故判断U5703内部导通不良。因为没有找到此芯片,故将4、5引脚直连,此机修复。

PS:大家都知道苹果笔记本有个手动复位信号,也就是SHIFT OPTION CONTROL +开关键。此机就是SHIFT OPTION CONTROL这三键与非逻辑产生的SMC_TPAD_RST_L信号不正常,按下开关之后SMC_RESET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而导致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A:
学习了 值得分享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值得分享   1!

值得分享,要加分啊。

网友:
MAC 真心没修过 修过的也只是换个屏幕而已

网友:
苹果不懂 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啊 。以后多学习苹果系列

网友B:
楼主,你还去闻啊?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去闻啊?

是啊,就是没尝,不知道是不是甜的。

网友:
楼主好工夫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来 也是洗刷刷 哪里不行换哪里

网友:
难度不大 挣钱又多的机器 修到真是好啊

网友:
苹果不太弄,学习一下

网友:
  修苹果的就是厉害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没修过mac,楼主看样子很懂mac的机子呀!

网友C:
想进一步学习  真心没看懂   u5001的目的是让第四脚保持为低   待机时  1 脚2.3v   2脚3.3v   5脚3.3v   那么四脚电压多少v?    在按下开关键的瞬间(还没有松开手)u5001的1脚2.3v   2脚0v   5脚3.3v  那么4脚多少v?

网友:
按下开关之后SMC_RESET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是多少v?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时序666

网友:
高手啊,修苹果的都是好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进一步学习  真心没看懂   u5001的目的是让第四脚保持为低   待机时  1 脚2.3v   2脚3.3v   5脚3.3v   那 ...

正常状态下4pin在待机与触发瞬间都为低电平。

网友: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苹果的机子,很容易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去闻啊?

上次遇到一客户  还用手指蘸啦一点在手指上 尝了尝

网友:
苹果的机子,很容易进水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状态下4pin在待机与触发瞬间都为低电平。

谢谢  在不正常的时候,你还能记得起4pin 是多少v?

网友:
苹果机真心不好修。

网友:
mac电路比一般的笔记本复杂些

网友:
楼主这样搞,库克要哭了。

网友:
真的是好经验啊,秒杀

网友:
很注重细节,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