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K222QHL显示器上面3分之1处正常显示,下面花屏

楼主(2016-09-30):
宏碁K222QHL显示器上面3分之1处正常显示,下面花屏,是什么问题,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
我觉得是屏本身问题 没价值了

网友A:
屏坏啦,卖垃圾佬得了,值30块钱

网友:
屏电路坏的多啊,测下屏电路VGL,VGH VCC等等几个电压正常了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还值30快钱

网友:
肯定屏上有问题  TA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啦,卖垃圾佬得了,值30块钱

现在显示器太不值钱了 屏坏 就是废铁的价格了

网友:
肯定屏上有问题

网友:
屏坏啦  屏自身的排线断了  没得修复

网友:
屏问题,楼主是外行吧,这都不知道“”?

网友:
200%是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压屏机也未必能帮上忙哈

网友:
5楼的还可以卖30块钱   我这里直接没人收这个

网友:
屏本身问题 没价值了!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报废得啦

网友:
要报废了,等垃圾佬来收吧

网友:
这情况多半屏问题,或者屏模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啊,报废吧

网友:
30块的杰作。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屏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屏搞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是屏坏

网友:
你就放心吧!!屏幕本身坏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这屏100%坏了,而且没有设备也只能放弃

网友:
屏的问题多些,我们这里来收20一台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