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 3.3v 稳压a1015管 发热大

楼主(2016-09-30):
半桥电源  三开关变压器的山寨atx电源

3.3v 有时稳压失效变成4v多 甚至直接5v

a1015 其所在pc板 都烤黄了

测与其周边的电路没发现异样

431  a1015 都换过

即使空载都发热严重

测其周边的电阻 二极管都没变值

就一个50v 1uf 电容 一时手上没有 没有替换

量431 R极2.49v正常

量A1015 b极 2.3v  c极负0.8v  e极3.4v 应该也算正常

就是发热严重。。

网友:
有没可能是再前面的整流管与磁饱和线圈的问题

网友:
磁饱和线圈的问题多

网友A:
按还没遇到过这问题呢
换俺又得扫荡 3.3v 稳压部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还没遇到过这问题呢
换俺又得扫荡 3.3v 稳压部分了

我也扫了阿
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a1015  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扫了阿
就是找不到原因

扫了 不行 拿就拆下来 换元件试了啊

网友:
3.3V 滤波电感 L4,非晶体 L3 不良也会引起 3.3V 电压高,特别是非晶体 L3 的损坏率比较高,要采用代换法排除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