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160128A控制芯片 T6963C液晶图文演示

楼主(2016-09-30):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结果
2016-9-29 23:22 上传

源程序:
  • //-----------------------------------------------------------------
  • //  名称:T6963C LCD图形滚动演示
  • //-----------------------------------------------------------------
  • //  说明:本例综合演示了T6963C液晶的图文显示功能: 包括图像显示,滚动,
  • //                反白.合上"图文"开关时显示一幅条形统计图.
  • //
  • //-----------------------------------------------------------------
  • #include <T6963C.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extern void cls();                                                                //清屏,extern表明这是一个在别的文件内的函数。
  • extern uchar LCD_Initialise();                                        //LCD初始化
  •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写无参数的命令
  •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_P2(uchar cmd,uchar para1,uchar para2); //写双参数命令
  • extern uchar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extern void Set_LCD_POS(uchar row, uchar col);        //设置当前地址
  • extern void Line(uchar x1,uchar y1, uchar x2,uchar y2, bit Mode);//绘制线条
  • extern uchar Display_Str_at_xy(uchar x,uchar y,char *fmt);        //显示字符串
  • extern uchar code LCD_WIDTH;
  • extern uchar code LCD_HEIGHT;
  • //按键定义
  • sbit S1=P1^0;        //正常显示
  • sbit S2=P1^1;        //反白
  • sbit S3=P1^2;        //滚动
  • sbit S4=P1^3 ;        //图文
  • //显示在LCD上的图像
  • uchar code ImageX[]={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uchar Current_Operation=0;                                                //当前操作序号
  • uchar Statistics_Data[]={20,70,80,40,90,65,30};        //待显示的统计数据
  • //-----------------------------------------------------------------
  • // 绘制条形图
  • //-----------------------------------------------------------------
  • void Draw_Bar_Graph(uchar d[])
  • {
  •         uchar i,h;
  •         Line(4,2,4,100,1);                        //纵轴
  •         Line(4,100,158,100,1);                //横轴
  •         Line(4,2,1,10,1);                        //横轴箭头
  •         Line(4,2,7,10,1);
  •         Line(158,100,152,98,1);                //纵轴箭头
  •         Line(158,100,152,102,1);
  •         for (i=0; i<7; i++)                //输出条形图
  •         {        h=100-d;
  •                 Line(10+i*20, h,        10+i*20,         100, 1);
  •                 Line(10+i*20, h,        10+i*20+15,  h, 1);
  •                 Line(10+i*20+15,h,10+i*20+15,100, 1);
  •         }
  •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
  • {
  •         uchar i,j,m,c=0;  uint k,x;
  •         LCD_Initialise();                        //初始化LCD
  •         Set_LCD_POS(0,0); cls();        //从LCD左上角开始清屏
  •         while(1)
  •         {        if (S1==0) Current_Operation=1;//正常
  •                 if (S2==0) Current_Operation=2;//反白
  •                 if (S3==0) Current_Operation=3;//滚动
  •                 if (S4==0) Current_Operation=4;//图文
  •                 //如果操作类型未改变则仅执行延时.
  •                 if ( c==Current_Operation) goto delayx;
  •                 c=Current_Operation;
  •                 switch (Current_Operation)
  •                 {        case 1: //正常或反白显示
  •                         case 2:
  •                                         LCD_Write_Command_P2( LCD_GRH_STP,0x00,0x00);
  •                                         for(i=0;i<LCD_HEIGHT;i++)  //行循环,LCD_HEIGHT=128
  •                                         {
  •                                                 Set_LCD_POS(i,0);
  •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WR);
  •                                                 for(j=0;j<LCD_WIDTH;j++)
  •                                                 {
  •                                                         m=ImageX[i*LCD_WIDTH+j];
  •                                                         if(S2==0)m=~m;
  •                                                         LCD_Write_Data(m);
  •                                                 }
  •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OVR);
  •                                         }
  •                                         break;
  •                         case 3: //滚动显示,每次向下移动一行GFXHOME地址(20字节)
  •                                         k=0;
  •                                         while(k!=LCD_WIDTH*LCD_HEIGHT)
  •                                         {
  •                                                 LCD_Write_Command_P2(LCD_GRH_STP,k&0xff,k>>8);
  •                                                 for(x=0;x<1000;x++)
  •                                                 k+=LCD_WIDTH;
  •                                         }
  •                                         break;
  •                         case 4: //图文显示
  •                                         LCD_Write_Command_P2(LCD_GRH_STP,0x00,0x00);
  •                                         Set_LCD_POS(0,0);
  •                                         cls();
  •                                         Draw_Bar_Graph(Statistics_Data);
  •                                         Display_Str_at_xy(12,110,"Statistics Graph");
  •                                         break;
  •                 }
  •                 delayx:for (x=0; x<20000; x++);         //延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