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WAB la-c341开机电流0.23掉电。

楼主(2016-09-30):
宏基 板号是  。A4WAB   la-c341开机电流0.23掉电。有修到过的请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声卡网卡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3v转3vs信号短路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声卡网卡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3v转3vs信号短路

如果是3VS电压开启信号短路,3VS就不会出,3vs电压有噢,
5VS电压也有。  只有LCDVDD 没有,是U8产生的,PCH_ENVDD这个信号没出,是CPU产生的,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