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55不开机上电到0.6A不动了

楼主(2016-09-30):
联想C355不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是上电到0.6A不动了 也不报警  刷了BIOS还是一样  是我BIOS没刷对吗?

网友A:
查一查USB的数据信号吧

网友(2017-07-16):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USB的数据信号吧

朋友,能不能把这个US吧数据说明白点啊啊 ,这样我会万分的感谢你

网友(2017-09-02):
后来修好没楼主,我也有台一样的

网友(2017-11-08):
测试一下是不是3.3V电压偏低了导致不跑马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