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S显示器 背光有时黑掉

楼主(2016-09-30):
手上一台AOC941S的显示器 背光时而灭掉又亮 以为是灯管或高压 测过灯管没有问题 高压板改了 故障还是一样 在亮灭瞬间听到电源板有吱吱的声音 换过12V 5V滤波电容 300V大电容 LD7575都不行 希望大家能提点建议 还有会不会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 ,换新灯管吧.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灯管呢

网友:
你们看清楚行不行啊 灯管已经测过 是没问题的 另外 开始我也以为灯管打火 找了另外的屏 灯管是OK的 点了一下也是一样 所以绝对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A:
看灯 一直绿灯的话 高压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灯 一直绿灯的话 高压或灯管有问题

拆开后 发现是一个高压包的 这是4灯的 以为是高压问题 改了高压板 还是亮灭 又亮 灭 在这瞬间有吱吱的声音 灯是插上信号就一直绿色  感觉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你的12v 是不是 产生的不对不稳定啊

网友:
因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换一块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查电源输出,12V, 5V都稳定否。 然后是高压板上的12V和BK_EN以及PWM电压有没有。这些都正常了再查高压板上灯管驱动芯片的保护有没有被驱动。听到吱吱的声音有可能是电源转换部分自激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灯管亮灭不见得就是灯管,如果灯管闪烁,灯管坏的可能性就大了。楼主这台,可以把on信号断开,直接拉个5v当开启信号,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一套板  不就解决了

网友:
灯管灭掉的时候,看12,5V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2016-11-14):
看这个现象,感觉还是像灯管这边问题,黑屏以后仔细观察屏幕是不是暗屏,如果是暗屏,考虑灯管或是电源板给高压板这一路供电问题

网友:
把所有电容换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