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220 110 切换atx电源图参考下

楼主(2016-09-30):
就是想了解一下如何切换 由于拆的时候没注意看
以致现在在不知道怎么装回去板去

网友:
具体看图上面三条线是电感
中间两条线是切换开关
下面两条线是经过emi电路的后的相线与中性线

那个红色的切换开关 打下来 就短接了

网友A:
现在只用220V的直接接桥式的输入端,那个开关甩了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用220V的直接接桥式的输入端,那个开关甩了不用.

这个还好明白  主是电感 三条线 着实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电路板的图再传一个,

网友:
切换电路原理

网友C:
找了好久,这电路联接方法,给你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了好久,这电路联接方法,给你找到了,,,,

对 就是这种连接方式

完整的电路图能分享吗

能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好明白  主是电感 三条线 着实让人看不明白

这个 一般都是台产的电源 DELL 里边的见过
按都是拆之前 拍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就是这种连接方式

完整的电路图能分享吗

参考下 DELL的

去掉110v 开关的 两根连接线 就是220v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用220V的直接接桥式的输入端,那个开关甩了不用.

是的 按也是去掉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好久,这电路联接方法,给你找到了,,,,

相当于倍压整流。这种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如果k闭合,当电压上正下负时,通过d1对c1充电(电压约150伏),c2放电,当电压下正上负时,电流经d4对c2进行充电,c1放电工作。这时d2,d3就可以摘掉了,在输出相同功率时但电流会增加一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k闭合,当电压上正下负时,通过d1对c1充电(电压约150伏),c2放电,当电压下正上负时,电流经d4对c2 ...

大概 就是全桥整流 和半桥整流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 就是全桥整流 和半桥整流的区别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