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S19B360 换灯条的疑问?

楼主(2016-09-30):
客户带来4台 显示器 通电一看 哟  暗屏  !初步分析:疑似LED部分灯珠不亮,导致亮度不均匀
4台毛病差不多  速度拆出灯条 接上可调果不其然

找出前几天买的LED灯条 可灯珠大小不一样 截一部分后还能用的上吗?

网友:
3颗一组,剪掉就行了。

网友A:
可以换,但都是要换一套,和升压板一块换。

网友:
原装的是一根 你换通用的 必须2根 不然亮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但都是要换一套,和升压板一块换。

原升压板也要换呀?为什么?

网友:
通用灯条 要用降压的板 3个一组的切 买时没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升压板也要换呀?为什么?

升压板输出电压不一定一样,不换升压板的话,估计会冒烟。

网友:
像这种通用的,一般都是3颗一组的剪掉,还要换背光恒流板,原来的不合适用了。像这种原来是一根的话,换了通用的一根可能亮度比原来的暗很多的。你也可以看看原来的灯烧了几个,如果只烧了一两个可以换灯珠啊,不过换的时候烙铁温度不要太高,不然会把灯珠烫坏了,

网友:
查下几颗是一组的 可以减的

网友:
直接换LED升压板和灯条一套

网友:
正在研究显示器

网友:
原装的灯条接口有6个针  中间+,这样的怎么接,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