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ASUS X550JD 不触发

楼主(2016-09-30):
前几天接到一台ASUS X550JD  来时不触发待机正常,查下没什么资料估计修不好了,拆机测下一些电压,当表笔戳到桥晶振是突然触发开机了,接屏亮机,连续测了下午都没问题,心想应该没那么简单吧,估计会返修了,客户及就先拿回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客户又拿来了,这次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一直0.02-0.043-0.072-0.094跳变,刷过BIOS不行,请大侠指点该怎么修,毫无头绪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791-1-1.html 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203-1-1.html  BIOS

有点位 有BIOS 怎么还没资料???

网友:
这种情况 你先摸摸桥 烫不烫! 烫 换掉!不烫 加焊桥!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理论上是要加焊桥了

网友:
换桥吧,或加焊

网友:
搞桥哦,小伙子。。。 先搞下BIOS 看看 还有检查桥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搞桥哦,小伙子。。。 先搞下BIOS 看看

网友:
桥公,换板把,废了

网友:
加旱桥或者直接换

网友:
楼主干桥了吗?好了没?

网友:
换主板更合适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最后订了新桥回来修好了

网友:
这种桥容易虚汗也很容易出问题哦。加焊在说

网友:
桥多钱来的  上次有个X550JX好像是  4200H的  换板   进过客服 搞了一个多月  死贵死鬼的

网友:
你问我怎么看  我会说我歪着头看的···············

网友:
ASUS一般都是靠感觉修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条件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比较扯 奇葩问题最多。。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 EC之内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