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X450CC先装电池再插适配器瞬间大短,之后电流正常,附图片

楼主(2016-09-30):
  昨天发的帖子,多谢大家的耐心帮助了,帖子地址是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875-1-1.html  今天找到原因,原来是保护隔离的第一个隔离管直接击穿了,大家可能印象里都是说一个隔离管不影响的,还可以直连的,但事实就是就是这样,大家看看图片就能懂了

图中的PQ8801就是适配器的第一个隔离管,它的G级连接到充电芯片,由充电芯片来控制是否导通的,表示就是它击穿了,让我习惯性的思维跳过了,绕了大半圈
最后送给大家的忠告,隔离管三个最后都查一下,如果打值正常,有条件尽量三个管也换一下,说不定是软击穿呢?还有记住要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反馈脚电压是否正常SRN  SRP!!

网友A:
击穿了失去了隔离作用,电流表电压和电池电压就打架了

网友B:
看你们这些前辈修笔记本好厉害啊,我还是个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图纸会了点,点位图一点都不会看 ,前辈可以指点下吗 点位图怎么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了失去了隔离作用,电流表电压和电池电压就打架了

呵呵,只是习惯性去查第二个适配器隔离管和电池隔离管,没想到第一个隔离管穿了也会导致大电流,这华硕的设计还是与众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这些前辈修笔记本好厉害啊,我还是个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图纸会了点,点位图一点都不会看 ,前辈可 ...

看你都到见习维客了,点位还不会用?要说点位怎么用,你得看看这位大神的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9833-1-1.html

网友:
慢慢的成长啊

网友:
呵呵,是啊,看的多了,也就慢慢的成长了

网友D:
保护隔离最好代换不要直连

网友E:
恩插电池通电大短的遇到很多,而且坏掉的基本都是隔离保护电路,电池出来那一两个P沟道MOS管

网友F:
搞好修到一台 插电池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最好代换不要直连

呵呵,我记得一般的第一个管是可以直连的,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肯定是最好不要直连了,有的话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插电池通电大短的遇到很多,而且坏掉的基本都是隔离保护电路,电池出来那一两个P沟道MOS管

N沟,现在的BQ24725、24735都是用的N沟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好修到一台 插电池大短

呵呵,这种修的多了感觉也是手到擒来呀,

网友G:
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连接的,总之就是看情况,没有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连接的,总之就是看情况,没有一定的

嗯,是的,像我这种情况直接就大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都到见习维客了,点位还不会用?要说点位怎么用,你得看看这位大神的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 ...

我都是看各位的评论的积累的分 技术就一垃圾  没得师傅教   自学 所以很差

网友H:
电源保护隔离最好是都换,

网友:
充放电短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看各位的评论的积累的分 技术就一垃圾  没得师傅教   自学 所以很差

没师傅教,好吧,的确不容易,一起加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保护隔离最好是都换,

呵呵,一般很少碰的到有软击穿的管子,所以只有是修不出来了,才想着去把隔离管全部换掉

网友(2016-11-19):
引用 网友C:
没师傅教,好吧,的确不容易,一起加油咯,

恩   曾经的师傅  只教我装系统 什么也没得到,唉不过一起都得靠自己,

网友I:
充电 电路的问题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电 电路的问题 吧!~

保护隔离的管子穿了。。。

网友J:
这种情况好像萌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好像萌多的

嗯,只是看个人细不细心了,细心点还是蛮好搞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是第一部就该想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