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470,你应该知道的!!

楼主(2016-09-30):
今天修Y470碰到的几个小问题,跟大家分享下
1.鲁大师跑性能测到显卡掉电,不只是跑性能,基本用到显卡的,都是一会之后就掉电,拆机直奔的显卡供电,因为没有示波器,直接把两项供电的3个330UF的电容换了,都换成470UF的,以后随你怎样测,杠杠的!
2.测显卡不掉电了,新问题又来了,测完显卡充电灯、常亮的运行灯,还有开关上的指示灯都一闪一闪的,拆开测量过ACIN都是OK的,但就是没过保隔产生公共点电压,因为用着电池,公共点电压才10V,电流表显示0.004,而且无跳变?想知道为啥不?
当我在跑显卡的时候看到电流3.94A,但是我测了适配器直接进来的接口电压只有17V多了

嘿嘿,聪明的都知道为什么了,看到D壳上标注的20V电压,我就瞬间明白咯!!
希望对你们能有点帮助!

网友A:
20V ,还真没注意 ,一直使用 19V的电压器

网友B:
后面这个情况遇到过!短路修好了!测试都OK的!客户来拿的时候灯就闪、那个尴尬呀!还以为其他什么问题出来了!客户也一直问这是怎么回事!我都答不上来!后来看看电压调到19.5以上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V ,还真没注意 ,一直使用 19V的电压器

呵呵,是啊,平时可调电源一直打到19v,直到今天才知道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不过也好,长点见识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这个情况遇到过!短路修好了!测试都OK的!客户来拿的时候灯就闪、那个尴尬呀!还以为其他什么问题出来 ...

下次就可以直接说要用原装电源才行,或者你直接把电压打到20V,能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就好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次就可以直接说要用原装电源才行,或者你直接把电压打到20V,能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就好了,是吧

是的,这机太矫情,一般19V的我们用17 18V都能正常用,就它差点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机太矫情,一般19V的我们用17 18V都能正常用,就它差点都不行

呵呵,应该很多机器17v都不行吧,要分压给充电芯片检测,一般要有18V以上,不过要是带了负载电压下降就另说了

网友D:
感觉不是20V 19V的问题吧  还是多测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是20V 19V的问题吧  还是多测试一下

呵呵,这个应该是电压的问题没错,19v正常插入进去是可以用的,但问题是再跑显卡因为负载大了,所以导致电压下降,充电芯片隔离了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