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卡LOGO

楼主(2016-09-30):
两块板子,都是修电路的
修好后卡LOGO。是二修机器。
无解,不知道是不是华硕这种8M的BIOS,需要更改哪些文件

网友:
官网下bios刷试试。。。

网友:
不好搞,有一次没搞定,放弃了

网友:
我有一张,亮机后CPU供电掉了,但是其他的连核显供电都还是正常的,现象就是卡LOGO,然后掉电,不重启,可以继续再上电,一样卡LOGO,CPU供电在亮机以后就消失.

网友A:
什么都别说了,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别说了,直接换板子吧

留劈,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