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D3 上电几秒钟就掉电

楼主(2016-09-30):
主板型号:映泰P43D3   经测量内存 桥 CPU电压都正常,时钟 复位 都正常。这个时候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打算试着更换晶振 IO BIOS的心态,
后来想想翻开以前的资料发现,可能是开机针可能电压不够被拉低了。再次上电,自动掉电之后一量电压只有1.1v,问题
就出在这里了。

从开机针一路追查,经过一个电容一端1.1V一端接地,然后电容一端连到傍边103排阻,排阻一端1.1V 一端3.3V, ...

上电一看,再量排阻的电压3.3V有了,跑码 亮机 OK。没有及时含量。

网友:
是排阻性能不良了,我也走过这种弯路,搞了半天才去找开关针。

网友:
开机电路还好查点,要是电压时钟复位什么都有了,偏偏就不亮机就难找了

网友:
排阻查费时间

网友:
能修好就对。了。开机线路问题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不急很好查的

网友:
这故障修过一次,就是没图纸,跑线麻烦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A:
映泰和富士康的103排阻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和富士康的103排阻都容易坏。

都是些老板子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