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用L7912 不知有没没人见过 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6-09-30):
这个电源输出-12v 输出-14v 以致保护

网友:
在线测 1脚0v 2,-15v,3 -14v

请问是否已经损坏

如果损坏 不应该没输出之类?

网友A:
输出负14V就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负14V就不对了,,,

可手上只有7812 根本没有7912

网友C:
估计要先查+12V有没过压,一般正电压没过压的话,负压不会过压的,保护芯片那里多是检测正压的三个输出电压的,L7912在旧式的AT电源才比较多用,ATX电源上基本上不用,很少坏的(没什么负载)

网友:
可以判定L7912坏了.....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看到次级滤波大电感(大水泡)有一根线已经烧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先查+12V有没过压,一般正电压没过压的话,负压不会过压的,保护芯片那里多是检测正压的三个输出电压 ...

12v输出-11.9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11.9v 应该是正常的

-11.9v??你的黑表笔接在那了?如果不是黑笔接地,电压倒是没问题,楼主的图片能否拍得清楚一点,大水泡不是烧黑了线吧?

网友E:
这种类型的古董电源早只能轮斤卖了,以前从这些旧电源上拆这种三端稳压IC都没啥用,直接扔掉哎

网友F:
7912坏了!负端稳压器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手上只有7812 根本没有7912

7812是正12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看到次级滤波大电感(大水泡)有一根线已经烧黑了

没有烧黑  是蓝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先查+12V有没过压,一般正电压没过压的话,负压不会过压的,保护芯片那里多是检测正压的三个输出电压 ...

你好 这电源很好 份量很重  是atx电源 有绿线

而且是主动pdc 正激电源 不是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类型的古董电源早只能轮斤卖了,以前从这些旧电源上拆这种三端稳压IC都没啥用,直接扔掉哎

你好 这电源很好  份量很重  是atx电源 有绿线

而且是主动pfc 正激电源 不是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7912坏了!负端稳压器好找的.

一般在哪可以拆到呢
手上倒是7812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烧黑  是蓝色的

我该说你是外行吗?这个大电感上绕的是漆包铜线,我只见过金黄色的和红色的,你说的蓝色我倒是从没见过,很明显你的大电感有一路短路烧黑了,你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电源很好  份量很重  是atx电源 有绿线

而且是主动pfc 正激电源 不是半桥

 能用上7912的开关电源还能搞主动PFC?直接点说吧,能上主动PFC就直接上同步整流的dc-dc电路了,如果确实需要-12V的设计,通过这个二级变换,照样能实现-12V,用一古董7912显得非常不伦不类。知道主动PFC的原理吗?它有哪些特征,升压电路中的开关管、续流二极管、升压电感你都确认了么?不要以为半桥不如正激的好,只是非对称的半桥不容易简便地和主动 PFC的升压电路结合在一起搞而已,也有硬搞在一起的对称半桥,但静态电流大效率低,而容易上的效率又高的全桥又显得大材小用,所以800W以下的主动PFC中很少用全桥和半桥,常用单管或双管正激,须注意,不少古董级的正激电源都不带被动PFC的电感,因为中国改革中确定下来,电网是国家的,因此国家层面上强制合资及进口电源实行功率因素的校正,这是为了减少国家电网的线损,近十年来全部强制加装校正电感(铁芯变压器状)或者直接上成本更高的主动PFC(俗称有源PFC),因此近十年前才有了带铁芯电感的合资品牌正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