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掉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6-09-30):
之前店里一坏板 之前拿电脑市场同行店没修好,楼主新手不会修,近几天没事干就拿出来玩玩,这板问题:自动上电,过会掉电,不跑码弄。

IO IT8756E KXS 就网上买2回来装上,不自动上电了,点了下开机跑码,一会又掉电,再点 故障重现和之前一样,难道IO又坏了,不管了,再换个,自动上电能跑码一会掉电,有时跑码有时不跑,不稳定,压桥也没反应,楼主是新手啊,还想把这板弄好,就只有仔细研究了,测PWR针有5V, IO 高电平 ,绿线PSON低电平,就是这绿线有问题,马上对绿线打阻值,600左右没短路,一时也试

调好温度烤,这SB不大,加点焊油开始,几分钟后,感觉差不多了,用镊子轻推动了,然后慢慢再收火,我是一点加温和收温的,幅度为10度,到100度后让自然凉,再上机测试,无果,,,好吧,我就干上了,找绿线,跑线,跑到IO,IO拆了,我看你还上电,现在不上了,再点下开关针看有无跳变,这时发现新玩的了,能上电,开关短上电,应该就和IO无关,拆掉了,开关针和绿线之间电路有问题,那就好好跑路,顺着绿线到一黑电阻后面是IO,再找有点到别地方,再跑,是一小MOS管,N沟道,G极 ,S地接

也不是这路,再找也没了,会不是是哪里还有点没看到,要有就可能是看不到的地方了,那就拆,把绿线都找出来,看是谁拉低了绿线,先把ATX24P接口拆了,看没有点,再往下COMS电池座也拆再下从PCI下面过了,先放过从后面找,又找到那黑电阻,没了,,总不能再拆PCI接口吧,这可不好弄啊,还是把线割断看是前面 、

看来就是后面的(上电测试),还是再找找吧,用30X放大镜一点点看,也没找到,坐下想想,这黑电阻边还会不会有点,这是块黑板,线还细,真心不好找,我就用放大镜看用手术刀刮,一点点刮下去的时候一条线铜线出来了,

没刮之前还以为是边上那个点,测又不通,刮开看是这样的,与是呼把822电阻拿掉,通电再点开关针不上电,问题就在这,这板图纸没找到,点位也没,用笔随便画画,不要笑

再测试822电阻又是是好的,再装上,绿线电压拉低问题不见了,R4后面是时钟接45脚,把IO再次装上,这IO焊盘被别人弄弄,我就

不放弃多少都有回报,自己也学到好多,!

l

网友:
I/O拆了也能上电,怎么理解?

网友:
新手修成这样,看来楼主基础很牢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