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一天,明天就国庆了,修主板碰到850风枪发火到罢工

楼主(2016-09-30):
今天接修一台主机开机不显,折开检查,主板为映泰A780L 先来个全图,为DDR2主板。
插诊断卡,通电复位灯常亮,说明没有复位,按供电--时钟---复位,对主板进行测量供电。

测试结果:内存供电1.8V正常,CPU也有1.几V的电压正常。测试桥供电OV,总线供电OV不正常。桥供电芯片为FP6321A与内存供电芯片一样。测试1,5脚供电正常,7脚开启正常,8脚无输出为0V。确认为芯片坏了。手上没有FP6321A找了一个APW7120经了解可以代换。正好料板上有,接下来主角出来了850风枪。

我的850风枪也有一些日子了,之前使用一直正常。今天打开就感觉不正常了,不加热只有风吹出我把喷嘴在维修台上轻敲了几下,居然发热了,但是感觉到温度很高,当时没有在意就将芯片焊下来了,料析上没有事,就吹故障板上的芯片,这时温度感觉越来越高了,喷嘴处能看到发红,芯片很快吹下来了,问题就在焊芯片时主板起泡了,芯片时焊好了但是清理后主板完全吹坏了。板层也坏了。
理解
这主板算是报废了,看了一下线路就是北桥与CPU通信的线路。此时也不好说了,就给客户换了一块二手AMD主板,因维修原因将主板吹坏了只是像征收了一点钱。客户也理解。主要原因是850风枪原因。客户走后看看风枪怎么回事,打开后发主热丝就发红了,不受调温控制了。拆开风管看了一下是发热芯坏了。不受控制除了发热芯坏了主板也可能坏了。去了电脑城买了发热芯及主板回来,主板换上,发热芯死活装不上硬装上通电电源跳闸了,与坏的一比唉新买的长一些直接顶住金属短路了。将风枪的保险烧了。又去换发热芯折腾来折腾去大半天没有了。更换风板主板及发热芯后850风枪总算好了。
在这里今天就是血人教训,风枪坏了一定不能盲目使用否则后果很严重。唉以上就是今天倒霉的一天。最后祝各位同行朋友国庆快乐,附上“凶手”照片。

网友:
自己常用的工具,一般是能感觉出来它的不正常的

网友:
会修笔记本什么都可以修了吧基本

网友:
坏是正常的,,,我也有多的几条枪的。换那个芯片用焊台就行了,不几是那几秒的时间吗?DIP8的又好焊

网友A:
这键盘上的灰尘可以啊!和我有的一拼

网友:
我疯抢也坏好几个了

网友:
工具是千万不要凑合

网友:
真够倒霉真不愧为疯抢把板子都风坏了

网友:
连风枪都能修  牛了

网友:
先烧烤完再换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上的灰尘可以啊!和我有的一拼

哈哈好久没有清理了,今天全部清理一遍。

网友:
倒霉喔,自己的工具应该有感觉才对啊

网友:
客户好说话还好,为这个客户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