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1 VR_RDYA引脚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9-30):
这个脚vr_rday是什么定义呢。然后,我看一端电阻有3.3V,然后电阻另外一端是0。。。而芯片又没短路。
求教下。谢谢。这个引脚。

网友:
应该芯片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不是pg吗?

网友:
我知道是pg,然后这个pg芯片有2个很相似的名字。引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个是集显供电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