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1不出cpu供电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9-30):
如题:纬创的主板  联想E420
我去掉27 31脚电阻,换上100K的,可以出cpu和集显供电。表示乌龟管是ok的(被人动过) 芯片也ok不用换了

查芯片的条件  vin  开启 vid  都有。然后有一个地方可疑的就是,6131应该输出pg。我不知道这里一下说到pg顺序对不对,但是,我能测量的都测了。既然芯片能强制出供电,那么到底是什么条件缺少让他按照时序不出呢?
我就看了下pg。。。。然后,然后有问题了。

开漏输出。电阻上啦。一端有3v  靠近芯片一端为0

这2个信号是做什么的呢?为啥有2个?求脚下。。。
桥发出的H_cpupwrgd 1V,也去了cpu。为啥这玩意还不出供电啊
我刷了bios。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俞来俞高深了,VR_RDY(VR就绪,准备好的),VR_RDYA(集显供电准备好的,没采用)。
改27/31电阻,是强制出供电,能出一般认为主从芯片电路基本正常。这时我们主方向应该从SVID信号入手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俞来俞高深了,VR_RDY(VR就绪,准备好的),VR_RDYA(集显供电准备好的,没采用)。
改27/31电阻, ...

我想我的我找到了问题。不过非常感谢你啊,你回答的如此的详细。vrdy我也能猜想到就绪,准备。但是你说了,vr_rdya是集显供电准备好。。。。。那么,这个也就是集显未采用的pg咯。呵呵。。简称pg了。。。
然后,这么说,这2个信号就是cpu和集显的pg,对否。。。。
然后,我遇到的问题是:虽然我强制出电压了。可月饼的原话我又看了遍——芯片能出电压,不保证芯片ok。只能说明pwm好。
然后,我遇到的问题是:pg被拉低。虽然3V上啦。我量去6131的供电芯片的,阻止正常500多。然后,我取下芯片,不拉低了。但是3V的上啦电压被分压了貌似。
我有些搞不明白,为啥会被分压。就是我飞线3.3然后成了实测1.9了。。。。
难道说这个3,3V的S0状态的电路有问题?没道理啊,我就拆了芯片后,然后可调电源飞线3.3
至于变成1.9 我追查了pg的一端,我一个个拆下来量电压。没有发现有电阻接地造成分压,或者是芯片的问题,经过的芯片都被我干掉(实际也没几个)那么还分压。。。就只能说3.3S0电路可能导致了分压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想。
大婶有空指点下。多谢。。。帖子连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162-1-1.html

网友:
芯片的时序都混乱了,你叫它怎么出好信号,还是按时序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俞来俞高深了,VR_RDY(VR就绪,准备好的),VR_RDYA(集显供电准备好的,没采用)。
改27/31电阻, ...

https://yunpan.cn/ckimMWvq7BcQZ  访问密码 358c
这个是资料。有点位还有图纸。联想E420 E425 纬创10282_llw-1_-1_0118

我遇到的问题是,cpu的pg被拉地。
然后我看了cpu的pg和s0状态的pg相遇,产生了syspg。然后去了桥

我给cpu供电芯片取下来。然后飞电压过去,电压还好想被分压了。3V电压,实测1.9V

我想不通为啥。。。。

网友:
看不懂了~~~~

网友:
能强制出电压一般来说是SVID出问题,你可以先换个CPU

网友:
我没“波波”。我认为2#建议的方向正确。SVID不正常,得不到CPU所需要电压的信息,6131不会开启供电。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B:
2楼说的很清楚啦,是要示波器测一下SVIN,CPU有没发出,没就倒退CPU有没收到桥的PG

网友:
CPU换过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很清楚啦,是要示波器测一下SVIN,CPU有没发出,没就倒退CPU有没收到桥的PG

cpu有桥的pg

但是电源芯片拉低了电源芯片的pg。上啦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了,希望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俞来俞高深了,VR_RDY(VR就绪,准备好的),VR_RDYA(集显供电准备好的,没采用)。
改27/31电阻, ...

有理论学习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SVID有没有出来再说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VID波波。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弄一点 ,不然要搞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