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小白,,,最近看到一堆H61板子,人要疯了,,一个都搞不定

楼主(2016-10-01):
大神们H61为什么一点屁大的供电就不断重启,,,,,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说的都是 F 话,高招是肯定有的,问题是放不放出来

网友:
这要慢慢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是 F 话,高招是肯定有的,问题是放不放出来

我也是呵呵呵

网友:
慢慢修啊,查供电和信号。

网友B:
一把锤子、一个电话就搞定。先把板子叠罗汉,一锤子下去,拿起电话,给废旧收购打电话后,等着收钱。如果靠本事收钱,那就请你去”迅维“补充能量吧。

网友A:
想学大招,你发个悬赏贴,就有人放大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锤子、一个电话就搞定。先把板子叠罗汉,一锤子下去,拿起电话,给废旧收购打电话后,等着收钱。如果靠 ...

有道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老掉牙的高招

网友:
重启 万用表都用不上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搞得鬼

网友:
H61系列缺少供电就会这样,具体你查供电线路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高招就是无招,哪有什么高招,只有一块块的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大招,你发个悬赏贴,就有人放大招了!

也不一定吧 现在悬赏最高就30分  悬赏了也不一定有人买账

网友:
搞不定,就刷BIOS,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查供电啊一黑笔插P  地线

网友:
H61最头疼的问题就是CPU供电坏了易烧CPU。~

网友:
H61很多是掉电。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做越垃圾了   偷工减料的厉害   时间久了原件容易氧化

网友:
只有一步步查,看问题到底在那?每块板不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