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波形 cpu寻址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10-01):
看样子是,第一脚cs是EC选中了bios读取程序
然后我听说是看2脚有没有波形。意思是cpu有没有寻址么?

分2中情况
哦,对了,再请教下,关于双bios的。一个bios是EC的程序,负责开机和上电。另外一个bios挂在桥。是桥的程序。这个负责什么呢?我就只知道个很笼统的,桥的程序。因为桥也要配置的。求指正下。谢谢

我们平常测量bios也就测2中
一:Ec是否读取到bios配置脚位。这里量第一脚是否有波形,(不持续)
二:cpu是否寻址到bios,量第2脚?(好想,大概,或许吧~~)不确定。求指正下,然后这个cpu寻址到bios是持续的波形,还是瞬间?我想应该是持续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