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芯片有啸叫,会有哪些原件?

楼主(2016-10-01):
主板上芯片有啸叫,会有哪些原件?
我能想到电感。。。。
然后,我手上现在遇到的,极有可能是电容。。。请教下
芯片会发出啸叫么?
我遇到的问题是,原件啸叫。我能判断到某个芯片,打算明天去换一个。然后电容我也去掉了。有点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依然会有啸叫。。。所以,请教下。
芯片

网友:
就是电感吧

网友:
隔离不过瞬间导通关闭一般是隔离管损坏或者充电芯片,或后继有短路(仁宝主板短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容 电杆和MOS管 都见过这样的故障 叫啸的

网友:
遇到过固态电容会这样!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啸叫确实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