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G41T-CM3 1.0 开机不显示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0-01):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时间:2016.10.1  04.30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心情:一般吧
维修故障:客户说不显示 实际测试也是不显示
板号: G41T-CM3 1.0

........................................我是分解线...............................
         主板是修好后在发的帖子,没怎么拍照 见谅   废话不多说,上电检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59v 桥供电1.1v 那就测量下 内存供电芯片rt8105 的关键引脚

1 5 脚正常 7脚 没电呀  桥供电不是正常吗 于是敲起u35 的第七脚 然后飞线到u22的第七脚后  内存电压正常 cpu电压也正常

但是复位灯常亮,测试供电 时钟都正常 pci复位和pcie复位也都正常 看了下桥是gb南桥 就和客户报价换桥 同意后 就开始换 然后就亮机了 gb南桥通病的

换完后记得加个散热片 有的不带 有的带 加一个也不费事

小问题  既然来了 就加分点赞支持下 谢谢!!! 上个月潜水潜了一个月  这个月 要活跃了

网友A:
这个板子问题就是多我修过一块不认双核CPU单核420正常最后查到是一个电阻坏了,导致CPU VID错位 致使CPU电压低引起的不认双核CPU。

网友B:
修的不错,7脚推测是开启使能信号引脚。

网友:
这里翘起u35 7脚目的推测是断开这个引脚原来连接的线路,从桥供电管理芯片u22开启信号引脚那边飞线。

网友C:
5点发帖  厉害

台式机换桥能报价多少啊

网友D:
用得着飞线吗,肯定是7脚的控制3极管导通啦

网友E:
GB=挂逼,呵呵,英特尔的南桥顾名思义啊

网友F:
*但是复位灯常亮,测试供电 时钟都正常 pci复位和pcie复位也都正常“ 到底有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得着飞线吗,肯定是7脚的控制3极管导通啦

不一定具体要看开启信号来源

网友G:
先赞一个。今天分没了。支持虎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复位灯常亮,测试供电 时钟都正常 pci复位和pcie复位也都正常“ 到底有没有复位???

没有复位南桥没有发出主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得着飞线吗,肯定是7脚的控制3极管导通啦

飞线方法有时后比较节省时间维修

网友H:
南桥坏了一般不修了。

网友I:
楼主也太牛B了,南桥坏了一般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得着飞线吗,肯定是7脚的控制3极管导通啦

没有三级管  飞线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太牛B了,南桥坏了一般不修了!

能报上价格就可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桥坏了一般不修了。

价格合适干啥不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赞一个。今天分没了。支持虎子!

感谢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复位灯常亮,测试供电 时钟都正常 pci复位和pcie复位也都正常“ 到底有没有复位???

就是复位不跑马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GB=挂逼,呵呵,英特尔的南桥顾名思义啊

哈,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点发帖  厉害

台式机换桥能报价多少啊

和换二手板子差不多  拆料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7脚推测是开启使能信号引脚。

7就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问题就是多我修过一块不认双核CPU单核420正常最后查到是一个电阻坏了,导致CPU VID错位 致使CPU电 ...

是啊 问题不少 你应该就是群里的扫地工吧  终于让我逮到你了

网友J:
这个飞线跳过部分电路的修复方式稳定吗,中间还有那么多控制原件呢,设计的时候肯定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飞线跳过部分电路的修复方式稳定吗,中间还有那么多控制原件呢,设计的时候肯定有什么用处的

没有多少原件

网友K:
7脚  看图纸和dimm-5vdual 连在一起 R527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7脚  看图纸和dimm-5vdual 连在一起 R527坏了吗

没位置好 不好找 跑半天线 最后决定飞线

网友:
有用  加分

网友:
那就感谢加分了

网友L:
LZ  gb南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  gb南桥是什么意思。

推测是intel芯片组系列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  gb南桥是什么意思。

inter 82801gb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飞线跳过部分电路的修复方式稳定吗,中间还有那么多控制原件呢,设计的时候肯定有什么用处的

一般芯片没有损坏跳过部分电路飞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
虎子什么都修啊

网友:
来什么修什么 哈哈

网友M:
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回复!

既然来了 就加点分在走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第一次开机正常  再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