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量LED背光的好方法

楼主(2016-10-01):
测量LED背光的好方法(转帖)

如何判断LED背光的好坏呢?对于中、大屏幕,LED背光的工作电压有的100多伏,最简单的方法是用500型机械兆欧表,接到LED两端,注意极性相同,同时并上一个万用表。缓慢摇动兆欧表,观察万用表的电压值,使其达到背光的工作电压,如果背光亮,基本上判定完好。
不知各位坛友有用过此法的吗?谈一下心得..........

网友:
我用调压器,比你那个好用点。

网友A:
兆欧表输出高电压低电流恐怕不适用吧.利用相应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配个百十欧的电阻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兆欧表输出高电压低电流恐怕不适用吧.利用相应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配个百十欧的电阻串联.

方法应该可以....,相应电压的开关电源不好找..........

网友:
要不咱改装设计一个可调电源   用可调电阻做反馈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吧  会烧吧

网友:
110伏的电源有啊.早期21寸大头彩电的开关电源,有的就是单板独立的..另外LED灯条也可入分段检测.

网友:
它有几个重要的参数,电压正反向,电压高低,电流大小,要结合考虑。

网友:
那是什么东西?可心发电吗??

网友:
都是用X宝上的LED点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