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a0f12mb6f0 死机

楼主(2016-10-01):
机器运行中卡死   主板很小    只有一个CPU    内存换过了   故障依旧  主板上只有一个板载的CPU 求助大师改怎么办

网友:
先确认故障点  要是U的问题 可以控制温度加焊下试试

网友A:
没什么好搞的,直接加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搞的,直接加焊CPU

退了     这个机器加焊不好就会不亮机的   而且板子贵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