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寸1947液晶维修

楼主(2016-10-01):
接收一台LG 19寸1947液晶维修。故障是通电,触摸灯亮一下,然后,怎样摸都不能开机,不通电,拆开,LG液晶的电源板大多都是这样的,只是功率不同有多少改动。质量很一般。个人理解。我修过许多都是高压部分变压器熏黑电路板坏掉的。拆开这块。一通电,量一下,+5V有电压,但不稳定,用模拟表可量到在窄幅振动。接上驱动板负载后,啸叫,然后保护,下了电路图。IC-FAN0001及应用电路。附件有。全部量过,小电容也换了。也不行。不是大电容问题。(等下解释)。量下IC8脚,Ver,+5v基准,大幅摆动中,IC电源脚输入,小幅摆动中。想来换去都不能解决。一天过去。客人催了。没办法,只好用万能IC换掉-5线那种改。一改成功。其实本应想原电路查出问题。但无奈。时间不能这样。在这发此贴,望有高手大哥能指导。

网友A:
开关管对地限流电阻测量了没,有可能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对地限流电阻测量了没,有可能变值

这个肯定量了,没变值

网友:
修好就行 现在维修就要效率了

网友:
应该在初级这边  全换了也不行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的?这种是输出电压变低了带不起负载了。很头疼。我遇过很多个。难搞定。

网友B:
能不能用示波器查下各点波形看看呢

网友:
背面的贴片 电阻 电容 变值也会引起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示波器查下各点波形看看呢

波形不正常,但无从入手。

网友:
效率=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