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D02三灯闪 报警 关机

楼主(2016-10-01):
蓝天代工6-71-W65S0-D02 开机一会喇叭报警,三灯闪 过一会关机,这种属于温度高报警, 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显卡温度检测会引起,显卡工作不正常也会引起,显卡供电,
报警掉电 显卡问题居多
显卡
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赞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值得参考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好多中说法,有人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很多

网友:
说了和没说一样,呵呵

网友:
有一个解决办法可以跳过显卡温度检测,在三灯闪还没关机的时候按一下电源键,休眠后再按一下开机恢复后就不会闪和关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赞一下

网友:
好经验啊 遇到一次 没有修出来

网友:
问题是显卡温度并不高就报警掉电了

网友:
图纸传我个,我没分下载了。正在修,保护隔离没过。 908850114 腾讯邮箱

网友:
我收到两台这款机三灯齐闪 然后掉电 换了显卡被面的 Q5好了一台 另外一台换了不定时的重启 有时用十几分钟 有时用一天都没事 有高手给点思路吗 BIOS刷了N个了。

网友(2022-04-28):
这个不是通病了吗

网友:
没错报警多数是显卡就这机器我也维修了几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