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01):
接到一台mini1 迅速拆开 没进水,上电测试待机正常 单板开机 大电流 电源IC发烫,测量3.3v对地了,直接更换电源IC  OK开机  然后发现不充电,心里想电源IC有问题??,换USB管 故障依旧,然后把尾插换了,好了可以充电了  正准备装机的时候 ,再试一下充电 发现充电线插着不动 ,他会过几秒反复拔插的充电一样,USB管换了好几个 ,尾插也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 求高手方法  经验  谢谢

网友:
它是插着充电线,,,像过几秒拔掉在插上去  又过几秒拔掉再插上去的样子。求助高手 思路

网友:
充电条件不满足啊,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换电池试一试吧

网友:
电源本身问题,很多用iPad2改的

网友:
本身问题 可以和客户说关机能充电 开机不能充电一般都可以接受 修过多少个了

网友:
检查电池或者电池座

网友:
有条件的话就换下电池试试

网友:
代换一下电池试试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这样故障.应该电源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电源管里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