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 换桥后 ,温度高,容易虚焊

楼主(2016-10-01):
神舟战神K650  通病3.3短 坏桥。桥换了,温度高 。这个机器设计比较垃圾。桥上没有散热器,手摸很烫。换了不到10天 今天10.1 一大早打电话。过来桥加焊了好了。修的时候看其他的帖子都是换桥好的。现在关键没看到修好了用了多久的帖子。我这个是个案?我觉得不可能吧。有朋友修过后的经验吧,分享下

网友A:
换桥后,刷下原始的me固件

网友:
这个必须要刷ME

网友:
什么叫me啊 原始的bios?

网友:
我也觉的这个机子 来几个都是桥短路换了 后就好 有的时候还进系统报警掉电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后,刷下原始的me固件

桥换后,亮机慢。基地上下载的解决亮机慢的BIOS,刷过解决开机慢。 还要刷?

网友:
桥换后,亮机慢。基地上下载的解决亮机慢的BIOS,刷过解决开机慢。 还要刷

网友:
换过好多台,目前还没返 过。

网友:
这个是要刷BIOS

网友:
换过这款机器的桥,没刷BIOS啊,也正常用

网友:
这机器的桥,简直垃圾的一塌糊涂。基本全是换南桥

网友:
K650 换过桥 测试问题 不至于频繁返修

网友:
温度高就自己在上面加个散热片咯,有些机器是这样的,厂家出来不带散热片,但是实际是很烫的

网友:
  对的。。。必须换桥后

   要好好改一下ME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没有至今天也没有返修,十多天了吧

网友:
贴个散热片比较好硅胶一点点完事!

网友:
给它家闪人垫胶,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