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笔记本电脑屏不亮的吗?

楼主(2016-10-01):
有一个NEC  VERSA  E2000笔记本电脑,屏没有背光了,手电照着能看到有显示内容的。

网友:
本来机子是好的,想拆开看下内存条多大的,拆的方法不对,又加上点暴力,但最后也没拆开,就再装好后插电就没有背光鸟!估计哪儿拆坏了,高压板,灯条能断开分别检查吗?现在也不知道哪部分坏了,不好买配件呀?现在外接电视机显示正常啊!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论坛上真正做维修的一般都会,你送修吧

网友:
估计高压,或者主板屏开启信号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拆坏的那就估计是线路问题 或者是高压条

网友:
虽然你敢“动手”,虽然你觉得“简单”,虽然你“无所谓”——这下就对了,给真正的维修人创收了。送修吧。越是“简单”,没有“火候”是不得行的。多是把屏电路损坏了,建议找专业维修,别自作“聪明”把故障扩大。

网友:
最好是送修把

网友A:
呵呵!都说送修,我还上这论坛干嘛。。。

网友:
先报名400块钱液晶屏学一星期再修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你损坏到屏的亮度信号了

网友:
说你也修不好

网友:
虽然你敢“动手”,虽然你觉得“简单”,虽然你“无所谓”——这下就对了,给真正的维修人创收了。送修吧。越是“简单”,没有“火候”是不得行的。背光的开启需要主供电  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 等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都说送修,我还上这论坛干嘛。。。

你评估下,你有维修“理论”吗?维修不是你上论坛,有人帮你就能,要是都能“场外”帮帮就解决,专业维修员——从地球消失了。

网友:
上论坛看看就能修好电脑还需要培训干嘛

网友:
应该送修吧 自己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直接找个你附近的专业维修店维修 或者联系迅维基地维修

网友:
这不就是暗屏嘛。。。。这都没见过??

网友A:
你说了,我肯定能修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花钱多点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我肯定能修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花钱多点就是了。

那你找到背光开启,修复就行了。别问,背光开启在哪里,各主板设计有不同。

网友A:
论坛也是大家学习技术和提高维修水平的课堂!动不动就送去修,还能学会什么啊。。。说送去维修的和与维修技术无关的网友,就请你们不要跟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找到背光开启,修复就行了。别问,背光开启在哪里,各主板设计有不同。

谢谢你的指点,正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也是大家学习技术和提高维修水平的课堂!动不动就送去修,还能学会什么啊。。。说送去维修的和与维修技 ...

说实话如果你是刚步入做这行,这个故障不会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且很累,过来人明白其中的苦;如果你不是做这行,建议送修,不好的结果是会扩大故障,况且需要基本的维修工具!

网友C:
是线没插好吧,拆装个屏不至于把背光搞坏的

网友:
万事开头哪有不难的,谁天生就会修机器?修不好就当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线没插好吧,拆装个屏不至于把背光搞坏的

这个不是拆屏拆坏的,是拆下面的时候可能暴力了点(方法不对),刚拆时不懂,以为拆掉所用的螺丝自然就开了的,坏了后在网上看了下,这机子是从面板上面拆的,因为上面还有螺丝连接的。现在看来下面的螺丝根本就不用拆的。。。

网友:
前面拆完下面的螺丝时候,因为还拆不开,就扒着看了下,可能有力大了点吧,然后装好后屏就不亮了。。。线还没有拆过呢!后来打开了后把屏线两头都重新插了几次,还是老样子。

网友A:
机子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内存才512的,也算是比较老的机子了(自己认为),我自己也有2台笔记本电脑,大不了赔他一个算了,反正我自己的机子也就比他的好一点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内存才512的,也算是比较老的机子了(自己认为),我自己也有2台笔记本电脑,大不 ...

老机器应该是LCD,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应该是LCD,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会

你说的不错!我想2个部分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就是区别一下。

网友A:
这2张图片是屏拆开后拍的,大家可以看下,如果能够给点技术上的指导,我就先谢谢您喽!

网友: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灯管坏了哟不然就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张图片是屏拆开后拍的,大家可以看下,如果能够给点技术上的指导,我就先谢谢您喽!

你在用“古时候”的笔记本来练手。时序都不一样了。你还是花点时间、学费拜师吧。你那老古笔记本,内存出厂时256m。

网友:
指导是一方面,你得有维修工具,不然也弄不了。烙铁,风枪,万用表最基本的。

网友:
这个你仔细看看图纸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高压条上有没有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的,如果其中没有供电,跟开启,灯管是不会亮的。如果其中一路没有,修主主板那一路没有修哪路。如果都有,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高压条问题,如果是坏的,那换灯管。换灯管后还是一样暗屏,那再换高压条。 购详细了吧

补充内容 (2016-10-2 21:16):
供电一般是 19v, 开启一般是 3.3v

网友E:
没有工具你也一样修不了,再跟你说说需要哪些工具吧。1万用表,2笔记本高压条,3灯管,4电铬铁,5灯管测试工具,6风枪

网友:
修背光电路吧

网友:
想看下内存都能把背光弄没了,就算您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能修复吗,可不要弄得又要修主板又要修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工具你也一样修不了,再跟你说说需要哪些工具吧。1万用表,2笔记本高压条,3灯管,4电铬铁,5灯管测试 ...

谢谢你的技术指点,目前1,4,6工具都有的。

网友:
唉,查下屏的19伏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