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3种方法帮你拯救它

楼主(2016-10-0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3种方法帮你拯救它

  在U盘的使用过程中最尴尬的情况就是遇到“无法打开,需要进行格式化”的提示,如何在不破坏内部数据的情况下,挽救这个U盘呢?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3个方法,可以用来解决U盘“无法打开,需要进行格式化”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如果U盘数据特别重要,还是先要想办法将其备份!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

  方法一、CMD命令

  以管理员身份进入CMD命令提示符界面(以Win10为例)

  操作方法:

  右键点击【开始】菜单图标,然后输入:“chkdsk (U盘盘符):/f”(注意不要双引号)这个命令。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

  比如小编的问题U盘是H盘,所以修复这个H盘就需要输入:“chkdsk h:/f”这个命令。

  方法二、借助WINHEX程序

  U盘出现需要格式化提示,大都是因为磁盘的DBR受损,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将受损的DBR文件恢复。原理是:每磁盘在格式化之后会自动备份一份DBR,用来引导磁盘的DBR在第0扇区,备份DBR在第6扇区,所以我们要把第6扇区的备份DBR还原到0扇区来进行修复。修复受损的DBR文件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以WINHEX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详细的操作方法。

  首先在网上下载运行WINHEX程序,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HEX程序,选择工具——打开磁盘,选择要修复的U盘。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4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4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4

  双击打开分区,点导航——跳转到扇区,输入6,跳转到6扇区。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5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5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5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6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6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6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7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7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7

  在offset找到0000 0C00一栏,用鼠标选中E,然后右键选择选块起始位置。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8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8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8

  重复上面2张图的步骤,再跳转到第7扇区。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9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9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9

  跳转到7扇区后,按键盘的向上键找到0000 0DF0一栏的55AA,在最后面的A那里点右键,选择选块结束。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0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0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0

  然后点击编辑——复制选块——正常。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1

  然后再跳转到0扇区,点编辑——剪贴板数据——写入——点击确定。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2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2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2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3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4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4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4

  最后再点击保存,就修复设置完成了。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5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5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5

   方法三、借助USBOOT程序

  除了上面的WINHEX修复软件外,我们还可以通过U盘引导软件来修复U盘,操作方法如下:

  同样先在网上下载运行USBOOT程序,选择要修复的U盘及工作模式(引导处理),然后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6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6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6

  中间如弹出的“警告”窗口中点击“确定”以继续完成U盘的修复操作。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7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7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7

  如果无法删除U盘中文件怎么办

  有些U盘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无法删除里面的某个文件,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格式化、文件粉碎机等方式处理。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某几个文件,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进入U盘属性窗口,看看它是不是在只读模式,如果不是只读模式,在使用系统自带的磁盘修复选项将其修复一下。如果还是不能删除文件,就可尝试下面的方法:

  新建记事本,将以下代码复制其中:

  DEL /F /A /Q \\?\%1

  RD /S /Q \\?\%1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8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8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8

  然后将文件另存为.bat格式文件,将它拷贝到U盘里,将U盘中想删除的文件拖拽到这个.bat文件的图标上即可。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9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9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19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0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0
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办 图20

  以上是提示U盘“无法打开,需要进行格式化”故障的三种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有需要的朋友不妨按上面的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整理的很实用谢谢整理分享。

网友:
第二个方法里的那个软件很强大,可惜不会用,应该是专业数据恢复软件吧

网友:
靠 看起来那么复杂

网友:
这个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好多都是一体优盘 要么是主控 要么是固件坏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了试一试

网友A:
我通常都是进PE给U盘格式化了在搞数据恢复   很笨对吧

网友(2016-12-30):
用WINEX试了一下,不行啊写入的时候就报错了。第7扇区也没有55AA

网友(2017-02-04):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都是进PE给U盘格式化了在搞数据恢复   很笨对吧

不笨大家通常都是用这种方法的,成功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