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升级内存条问题

楼主(2016-10-01):
这几天陆续有几个客户拿笔记本来升级内存条,原先客户的笔记本内存条都是DDR3标准电压版就是1.5V的,而现在拿货的内存条都是DDR3L 1.35V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本子可以用DDR3L 1.35V的,与原先1.5V的完全兼容正常使用,而有些就不能用1.35V的点不亮。之前也见过一体机原先是1.35V内存用1.5V的也可以正常使用。现请教各位大神,这个1.35V与1.5V的内存条如何确认能不能混用的,现在还有一台HP的原先为1.5V的,用1.35v低压版的不能使用。

网友:
已知HM76和HM86芯片组是支持DDR3L的,实践证明联想大小Y可用

网友:
标准电压的不能用低压的哈

网友:
我的小Y就上了一条8g正常电压一条4g的低电压,刚插上可能会不认,多拔插几次就好了。。。。。。。。。。。。。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吧,会出现蓝屏死机,

网友:
的确是,我也遇到,ASUS的兼容差些

网友:
大多数的标压内存的机器 低压不亮 或者能亮不进系统

网友:
额,确定能不能混用,直接装上去看能不能亮不更快?

网友:
那台HP的笔记本后来加了一条1.5V 8G的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