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拆了bst电路的电容。料版上如何快速找?

楼主(2016-10-01):
胡乱拆了bst电路的电容。料版上如何快速找?
那个电容,大小我记得。。但是容量这玩意,看又看不出来。有别的特征快速找到么

网友:
颜色可以看出来,有区别

网友:
还有,这个电容旁边带一个电阻,2.2或0欧姆的

网友:
直接找同用途的电容就可以了  在PWM电路中

网友:
最简答 开始你可以找个有图纸的板子 对照图纸找对应的升压电容

网友:
容量可以量出来不是,或者说有图直接就能看到是多大的了,从料板拆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