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天运F2000触发不显

楼主(2016-10-01):
机型:天运F2000
故障现象:待机0.015A,触发电流上到0.06A不动
维修过程:看电流情况,重点排查内存的条件,主供电:1.8V正常,REF0.9V正常,VDDSPD0.91V不正常,正常应是3.3V,查来源

+3.3V_ON为0V不正常,追查来源,由EC的107脚发出,

测107脚对地阻值正常,再测EC的各项条件,待机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接下来只有刷BIOS了,不行就换个EC看看了,BIOS芯片25X80摘取,刷写,再焊回去几分钟搞定,再次通电触发,电流跳变了几次上去了,接屏已经能正常显示了,维修结束!!!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又是BIOS问题。看来BIOS坏的还不少呀

网友:
Bios易坏啊!

网友:
这钱好赚,砍了多少?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膜拜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膜拜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

网友:
主要是思路清楚。一看就知道不菜鸟。

网友:
很多人就说BIOS问题,但是没过程,你这个真的很好,过程很详细。

网友:
BIOS问题引起电压不正常

网友:
每当查不到问题的时候 刷BIOS就能好

网友:
现在的BIOS爱坏

网友:
写的那么生动,楼主口才真好

网友:
思路清晰明que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呀,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思路真准

网友:
可以给出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网友:
秒杀棒棒糖,简单快速就是王道。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