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看看这两个继电器怎么测量!

楼主(2016-10-01):
8角的,查了下说是两常开两关,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画红线的地方都通对吗

网友A:
线圈是260欧左右,开关启动电压是加在线圈一组的两个针脚上吧?

网友:
这是查的原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是260欧左右,开关启动电压是加在线圈一组的两个针脚上吧?

正确,需要一直保持有电压,而且要高于释放电压

网友A:
可是旁边的一型号的继电器量的结果跟他不一样, 是这样的通!

网友:
绿线圈的两个点应该通还是不应该通啊,如果通的话是不是就说明继电器坏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边用的呢

网友:
广播智能管理器,说白了就是广播系统的播放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旁边的一型号的继电器量的结果跟他不一样,是这样的通!

将继电器拆下来测.....

网友:
现在的故障现像是前面的主开关边上的小开关不管用了
它是控制后面的输出,开关后面都有输出,控制不了了。
开关上串了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然后两脚接到了25V的电容和黄色的继电器的一脚。

网友B:
给继电器通上控制电压,上面标注的是DC12V,继电器会有吸合声,再用表笔测量理触点两端是否相通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弄几个这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继电器通上控制电压,上面标注的是DC12V,继电器会有吸合声,再用表笔测量理触点两端是否相通短路就可以了

测量哪两个点,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哪两个点,给指点一下

通电听着到有吸附声,我就是怕这个继电器一直保持常通的状态,不断开。所以后面才常有电压
开关起不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
黄的与黑的不同,继电器脚为不同

网友:
两组触点,左右各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旁边的一型号的继电器量的结果跟他不一样,是这样的通!

两组触点并联使用,增加通过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旁边的一型号的继电器量的结果跟他不一样,是这样的通!

查看电路板如何连接,拍照片

网友:
写的那么生动,楼主口才真好

网友: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
这是我照的图片

网友:
说明:1、黄方块代表黄色的继电器、黑方块代表黑色的继电器(黄的是HRM1H-S-DC12V 黑色的是继电器HK14FD-DC12V-SHG) 黑色的都是同一种品牌和型号。
   2、红线是用万用表量的相通 1和2点的阻值是270欧左右。
   3、黄色和它下方的黑色继电器方各相同,黄色右边那几个黑色继电器方向跟黄色的方向相反。
   4、那两条白线是从开关过来的。一个接了25V的电容 一个接在黄色继电器的一角。

网友:
这是正面图

网友:
这是背面输出面板图

网友:
现在就是开关控制不了后面的输出,后面一直有220V电压。关了也有。开关上还串着一个5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电路板如何连接,拍照片

我拍照片了,请大侠再给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人修过

网友:
没有修过,新的就这样飞的线。呵呵

网友:
您觉得那两个继电器有问题吗?

网友D:
你是一点读不懂吗?没看到上面有一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一点读不懂吗?没看到上面有一个电路图吗?

看的懂谁这么费劲在这儿又发图又打字的!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继电器坏了啊

网友E:
这东西很好修的,线路简单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很好修的,线路简单多看看就会了。

小弟是小白白,望指点指点。

网友:
继电器有两组开关,每组开关都有常开常闭触点,常开常闭是线圈不通电时的状态.

网友:
得看看电路怎么样的。

网友:
继电器是很少坏的。不吸合多半是保护了。

网友:
继电器正面标示的电路图对应的应该就是引脚排列图,
继电器不合理使用或者使用年限到了的话是最容易出问题,常闭和常开触点不正常闭合和断开,
再仔细查看分析后级的被控制电路,倒推回来也能明白的,

网友:
不错,继电器我也不明白,今天见识了

网友:
交替加电压,测量触点的通断,。。

网友:
还是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