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不亮

楼主(2016-10-01):
朋友送来一片华硕的板,不亮。检测各电压正常。没有诊断卡。测得内存总线电压只有0.6。后来确定被一个管子拉低了。3335A 拉低smdata。 正常亮机。求那3335A是个什么管子。
华硕

网友:
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这个是系统总线的供电管

网友:
我直接拿掉了,,也亮机呀。总线上有一个上拉的排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