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集显问题

楼主(2016-10-01):
在线等,华硕P8H61-MLX集显不显示,独立显卡正常,集显MOS管有0.4V左右电压,有时候可以显示,不显示的情况下,检测卡显示9A,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配件都已经测试过没有问题,好板子启动过程中集显MOS管电压1V 跑滚动条时候就降到0.4左右,而坏的板子,触发时候集显没有电压,直到显示9A时,集显就有0.4V电压,请问要检查哪些地方,内存 CPU 负载都有,检测时钟等等 信号都正常

网友A:
莫非又是传说中的802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非又是传说中的802引起的?

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八角拆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因为这个板子本来就偶尔能起来,但是自从拆掉它以后,我反复重启居然没有出现A9代码了,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老化用用再看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又是传说中的802引起的?

更改一点9A代码,写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八角拆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因为这个板子本来就偶尔能起来,但是 ...

看图纸,小八脚是干嘛用的,小八拉低电压也会